图纸中是否有必要专门说明要消磁处理?

楼主(2021-07-12):
有些钢材在加工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磁性,那么我们在图纸中是否有必要专门说明要消磁处理呀?

网友:
第一,保证你选择的材料是无磁的;第二,不要提消磁,这是工艺的事情,你只需要再技术要求中注明该零件无磁。

网友:
没有工艺图纸的需在技术要求中明示!
有工艺图纸的在工艺图纸中会有专门的工艺要求:在哪道工序后用什么设备作消磁处理的!
图纸中可标可不标

网友:
如果磁性对后续工序或者产品有影响,就很有必要写出来,也是必须要做的工序。

楼主:
嗯,影响是不大,就是突然想到这一点,然而很多都没有特别写明这方面的要求,故来咨询大家

网友:
你介意就要技术要求里说明。

网友:
是的,若该工序需要消除材料上的磁性,则必须要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