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焊缝磨平了该怎么补焊

楼主(2021-07-12):
厂里打磨没有听清技术要求,把不需要磨平的焊缝全部磨平,现在担心强度不够,请问各位大佬,应该怎么补焊

网友:
熔深够了没啥关系,如果担心打磨工艺不合理导致内部缺陷,我们的做法是把焊缝都磨了重新焊过

网友:
重新焊,保证焊接深度

网友:
保证焊接深度

网友:
如果是工程结构焊缝,图纸没有明确要求,焊缝是不允许打磨的。
一般碰到这种情况是报废!!!喜欢打磨焊缝的二把手估计会傻眼吧?就这样数十万甚至几百万就泡汤了。
除非高层出马亲自运作,出书面报告签字画押才可能将就用。

网友:
重新含最保险。

网友:
把焊缝焊渣清理干净就行,你们把焊缝磨平成什么样了?磨平焊缝强度都不足了。

网友:
在增加补焊,但最多二次补焊,否则会有焊接缺陷产生。

网友(2021-08-19):
如果熔深够了,焊接时也是开坡口焊接,磨平应该也是有强度的,当然如果担心的话可以做破坏性试验,看看焊接强度能不能符合实际要求

网友:
不知道你们家的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和要求,根据GB/T150  A B 焊缝余高为0没有什么呀,为什么要补起来?产生凹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