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口缝隙控制在5丝以内,什么加工方式?

楼主(2021-07-12):
20毫米厚度的金属圆环,切割成三块,要求切口间隙在0.05毫米以内,用什么切割方式?激光切可以吗?

网友A:
激光不行;
慢走丝。

网友:
20mm厚度,激光切割的表面质量不行的,背面连Ra25都达不到

网友B:
要么3块单独加工,要么先分3块合起来车内外圆,要么涨断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不行;
慢走丝。

慢走丝的线也不止0.05吧

网友:
一般慢走丝的线比较细的也就是0.05的样子,这个估计是达不到的吧,可以问问设计人员能不能改改设计

楼主:
|UCHIHASASUKE发表于 07-12 15:38
慢走丝的线也不止0.05吧

慢丝0.1的都不常见

楼主:
|制造商发表于 07-12 15:31要么3块单独加工,要么先分3块合起来车内外圆,要么涨断工艺
涨断工艺可以简单介绍下吗?

网友:
电火花加工

网友:
切口太窄了,0.05mm的间隙正常机械加工工艺是完成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么3块单独加工,要么先分3块合起来车内外圆,要么涨断工艺

涨断工艺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么3块单独加工,要么先分3块合起来车内外圆,要么涨断工艺

学习了,网上搜了下涨断工艺,非常妙。

网友:
搞这么窄干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网上搜了下涨断工艺,非常妙。

妙是妙,但实施起来难度估计不小,楼主这情况我觉得还是拼起来在光一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妙是妙,但实施起来难度估计不小,楼主这情况我觉得还是拼起来在光一刀简单

我也觉得拼起来光一刀好,而且,拼之前的零件需要留余量

网友:
只能是慢走丝了,别的加工方式都会有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涨断工艺可以简单介绍下吗?

百度搜索涨断连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涨断工艺是什么?

百度搜索涨断连杆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7-14 00:26只能是慢走丝了,别的加工方式都会有缺陷。
慢走丝电极没这么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