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管件选型插件

楼主(2021-07-12):
有没有什么插件有管件选型的,快装接头这些,要可以下载3D模型的

网友:
软件里做管件设计库就可以,设计时选择相应规格就可以。

网友:
SW里面对应的都有好几个插件,你百度一下

网友:
很多3D软件都是有管道设计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