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适用电动车上的减震计算方法

楼主(2021-07-12):
有没有一种变径变节距弹簧计算方法,

变径变节距弹簧

变径变节距弹簧

网友:
推导下公式就行了

网友:
   这个就要用到振动分析的相关知识了。阻尼?固有频率?一阶频率?

网友:
淘宝搜搜,有标准的用于电瓶车的减振器

楼主:
有详细的方法吗,谢谢了

网友:
这个比较少了,只有模型自动生成的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