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橡胶吸盘,叫什么名字,是采用什么方式吸附标签的?求解。

楼主(2021-07-12):
如题、最近看到一款贴标签的结构,里面有个橡胶的平面吸附头,觉得很不解,不知道是采用什么方式吸附的,还能弯曲变形。求大神解惑。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不是吸盘,是开模做的,很软的类似硅胶的东西,气吹式原理,标签是吹到这个结构上的,我们现在就用着,买一个6000多好像

补充内容 (2021-7-15 08:51):
是标签剥离后,推到了硅胶块的底下,硅胶块原理就是一个吸盘,应该是开模做的

网友:
叫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吸盘,是开模做的,很软的类似硅胶的东西,气吹式原理,标签是吹到这个结构上的,我们现在就用着,买一 ...

吹到一个胶头上的吗?看着好像是从离型纸上剥离后,吸附在胶头上。难道是胶头下面往上吹风,让标签贴在胶头上不掉下来吗?

网友:
这个好,这种给做自动化设备提供了很多便利之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吹到一个胶头上的吗?看着好像是从离型纸上剥离后,吸附在胶头上。难道是胶头下面往上吹风,让标签贴在胶 ...

第一次说的可以有一点错误,刚去确认了下,标签经过剥离刀后,剥离的标签到了橡胶底下,这个橡胶是有气孔的,贴标机上有真空发生器可以吸附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说的可以有一点错误,刚去确认了下,标签经过剥离刀后,剥离的标签到了橡胶底下,这个橡胶是有气孔 ...

这个牛B了,这种柔性异形吸盘,里面的气孔是怎么分布的,知道吗?有没有此产品的详细信息,知道是哪家做得吗?

网友:
截面看就是一个等腰梯形的样子,气孔存在于两侧的壁厚里,直径很小,我们自己开模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牛B了,这种柔性异形吸盘,里面的气孔是怎么分布的,知道吗?有没有此产品的详细信息,知道是哪家做 ...

截面看就是一个等腰梯形的样子,气孔存在于两侧的壁厚里,直径很小,我们自己开模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牛B了,这种柔性异形吸盘,里面的气孔是怎么分布的,知道吗?有没有此产品的详细信息,知道是哪家做 ...

台湾的一家公司做的打印机,很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