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规定位面径向开个浅槽的作用

楼主(2021-07-12):
有一个环规(标准件)定位面径向开了两个深度不同的浅槽,问了厂里的师傅和工程师,都表示不太清楚,来这里请教大家。
说明:这个环规是用在加工中心夹具上的,定位面贴紧夹具,周向夹紧,打内孔一圈取中心作为夹具的坐标原点,使用过程中这两个深度不一的槽似乎并没有什么用。。。

(两张图不是同一个东西,只是表示都开了槽)

网友:
那不是写着0.05吗

网友:
个人猜测应该是处理完后加工的槽
1.为了让人检测平整度。塞塞规。
2.为了释放应力,可以理解为家具里面的伸缩缝,

网友(点评):
有点道理了,去应力的话,是磨完后开的这个槽吗?还有为啥深度会不一样

网友(点评):
0.05 0.03 产品的合格范围吧,最优0.03 最差0.05

网友:
正常的表面刻字是会出现字体边缘挤高的情况,高个几十道很正常,那么就需要加工个槽,在刻字,避免出现端面不平的情况,我猜的

网友(点评):
实际相片有点误导了哈,有些有刻字,有些是刻在开槽位置相对的另一面

网友:
既然是量具0.05应该是和测量有关,第二个就只能靠猜了。

网友(点评):
感觉3楼说的有点道理

楼主:
会不会是给磨削平面的时候开的排屑槽?

网友(点评):
解释不了深度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高度磨损量的标记

网友A:
我来猜一猜,应该是用来旋转这个夹具的卡槽

网友(点评):
使用过程中没有用到这个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猜一猜,应该是用来旋转这个夹具的卡槽

+1

网友:
我猜对刀,Z轴

网友(点评):
用来取内圈的中心点坐标的,但这两个槽不知道做什么用

网友(点评):
用来找坐标用的,但两个槽不知道作用是什么

网友:
刻字后会有毛刺,开槽是避开毛刺

网友:
我猜就是单纯为了刻字而不影响定位表面

网友:
工艺上面的基准对刀平台

网友(点评):
整个是放在夹具平面上,夹紧外圆,雷尼绍扫描内圈找中心坐标点的

网友:
周末去看眼科,图纸两个槽,我看实样却是三个槽,还差不多等分。
个人猜测,这个面是个磨损面,磨损到0.3和0.5可以直观看到

网友(点评):
图样和实物不是同一个,当时拍照的时候没找到图样那个,抱歉误会了哈

楼主:
可以确定不是刻字的原因,因为其他有零件是在另一面刻字的(位置与开槽位置相对应)

楼主:
更奇葩的来了,这个环规,不仅要开槽,而且还有一个角度要求。。。真是迷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