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脑配置

楼主(2021-07-12):
这个电脑配置大型装配体没有最轻量化还是非常卡,哪位哥推荐一下,一般零件数量1000到4000零件,不包括标准件。谢谢了.

网友:
这零件数量啥配置都卡,我说的SW。

网友:
不含标准件都有4000。SW不管你用什么配置都会卡

网友:
慢慢等吧,加个好友还要上校那个段的积分,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A:
好奇啥设备

网友:
你搞张一万以内的专业卡插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B:
CPU  I7-10700K
主板 Z490
内存 DDR4 3200   16G×4=64G
硬盘 1T固态
显卡 RTX6000
电源 850W品牌

网友(点评):
这个配置现在大概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I7-10700K
主板 Z490
内存 DDR4 3200   16G×4=64G

666

网友C:
试了一下,随便打开了一个大型装配体,打开时比较耗时,旋转、缩放、查看毫无压力啊!在装配体中编辑零件会慢些,可以单独打开编辑。
我这是5年前的老电脑了,后来升级到16G内存,系统盘换了固态硬盘,配置已不算主流。
要想Solidworks跑的快,一方面要CPU频率高,不要过分追求多核心,多了没啥用!内存要大,至少要16G以上,显卡可以配专业图形显卡;
最重要的是画图习惯,要善用speedpack和大型装配体模式,少阵列无用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啥设备

操蛋的生产线,不上总装怕高低左右什么干涩不对之类。

网友:
这个5千块钱的台式机,运行起来准没有压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随便打开了一个大型装配体,打开时比较耗时,旋转、缩放、查看毫无压力啊!在装配体中编辑零件 ...

麻烦问一下,您这个对装配体的评估是怎么弄出来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下,您这个对装配体的评估是怎么弄出来的?谢谢

2016版,点击性能评估,之前的版本,点击assemblyxpert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I7-10700K
主板 Z490
内存 DDR4 3200   16G×4=64G

都这了  还用10700k干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16版,点击性能评估,之前的版本,点击assemblyxp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