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求助

楼主(2021-07-12):
手里有一颗产品,硬度HRC54,直径大约7mm,现在要做,钻3.1,孔深30mm,批量做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怎么保证3.1的精度和光洁度这些。现在家里就两台CNC

网友:
这么小的孔,深度又大,我们这估计没人敢接这活。

网友:
这个硬度电火花吧

网友:
材料太硬了,钻头受不了,只能是想别的办法了,用电火花吧

网友:
是本来硬度就是54,还是成品硬度54,这个决定你能不能加工

网友:
啥材料,钻前已经上火了?

网友:
先退火加工完了再处理?

网友:
有点硬,谁有点子搞?

网友:
因为是批量,产品材料能不能热处理降低硬度,再加工?

网友:
总长是多少,可以做成两段来压在一起么

网友:
渗碳等离子氮化的可以加工其他淬火的不行

网友:
可以考虑用水切加工出来。

网友:
外协找电火花试试。

网友(2021-08-19):
先加工后碳氮共渗
如果就是这么高的硬度,那只能穿孔后线切割

网友:
要求太笼统了,孔粗糙度多少?尺寸公差多少?孔是钻在端部吗?

网友(2021-09-23):
电火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