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缸顶升变距机构的设计?

楼主(2021-07-12):
原始位置,上面两个产品是紧挨在一起的,通过滑台气缸向上顶升,由于凸轮槽的作用,实现两个产品的变距,我想问一下,这个变距为50mm是不是很难实现?而且很容易磨损,导致位置改变?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实现变距,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WIN+SHIFT+S  重新截图

网友:
1.可以实现,只是变距的气缸行程会很长
2.用凸轮滚子,我觉得精度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SHIFT+S  重新截图

Print Screen SysRq不好使么

网友:
双边变距,不行吗

网友:
有位置的话,可以试试外螺纹轴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int Screen SysRq不好使么

Alt+A,是有哪个坏球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t+A,是有哪个坏球了吗

都是高手!

网友:
最好是不要用这种零件的格式,后期不容易保证,零件会磨损的。

网友:
看你精度多少,滑槽的可靠性是没问题的。后期磨损也是会有的,精度会差一些。
看你精度要求,如果±1mm,那是肯定没问题的。如果精度要求0.1mm,那建议更换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t+A,是有哪个坏球了吗

这是vx的快捷方式嘛

网友:
我见过类似变距的结构,不建议你走 这种“Z"形的,你的这种走法,应该不合适。就直接斜向导槽好了。
他们是同时抓取8个等距的圆柱形物体,,彼此间距由80mm→65mm.采用气缸作为驱动,直线导轨保证平行运动
在导槽中使用的是:凸轮轴承随动器(MISUMI的叫法)。运行的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