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下图中丝杆的轴向推力是多少?谢谢!

楼主(2021-07-12):
大家好!下图中丝杆的轴向推力是多少?谢谢!

网友:
F=2.39×10×0.94×2×3.14/螺距
单头螺纹:丝杠导程=螺距

网友(点评):
请教昀帅,丝杆的效率0.9不用考虑?

网友(点评):
要考虑,忘了没有乘

网友(点评):
手机敲字,屏幕小,只记得有个效率0.94,把另一个忘了

网友:
这种组合是不怎么科学的。
丝杆本身就有增加推力的效果,你要是觉得推力不够,可以用导程更小的丝杆嘛,何必要加减速机呢
用伺服+行星减速机,目的无非就是增大扭矩。但是你输入扭矩再大也没用,丝杆能不能扛得住还是个问题
2.39N.M,通过10比的减速机,减速机效率按照0.95计算,则减速机的输出扭矩为2.39*10*0.95=22.7N.M
丝杆推力计算公式:P=2πηT/L=2*3.14*0.95*22.7/(10*10^(-3))=13542.8N

网友:
20mm的轴,传递20多Nm的扭矩,有点风险

网友:
F=(2πT)/ρ,根据这个公式计算

网友:
可以算的,这个公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