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下图中,折算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是多少?谢谢!

楼主(2021-07-13):
大家好!下图中,折算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是多少?谢谢!

网友:
除以减速比的平方

网友:
应该是÷而不是×吧

网友:
如果单纯的把丝杆转动惯量看成一个负载惯量,那你个应该是拿负载惯量除以减速比的平方后才是电机端的惯量。

网友:
应该是减速比的平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