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器结构设计

楼主(2021-07-13):
求教各位大神

最近需要做一套升降温系统,热源是半导体致冷器,利用散热器散热,风冷,主要想求教下面几个问题:

1.如何根据目标的升降温速率,比如4度/秒,来计算致冷器的功率、散热器的面积、风扇的风量风压,大家有没有比较适用的公式,或者比较好的散热器结构;

2.如图,基本结构是上面是传热板,中间是TEC致冷器,底下是散热器,中间的接触面1和2使用导热硅脂好还是石墨片好,或者有什么比较好的品牌可以推荐的,谢谢!

3.如图,上面的传热板是6063铝板,厚度比较薄,长宽是200x50,怎么样才能增强整个面与致冷器的贴合度,传热板不变形,目前使用10颗螺丝锁紧,变形量能达到0.08左右。

补充说明下,结构是用在PCR仪上,会频繁的进行升温和降温循环。

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空调的制冷制热

网友A:
4度/秒?检测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度/秒?检测点在哪里?

传热板中心位置

网友B:
铝合金传热板是个光板么,考虑四周翻边,增加刚性,减小变形

网友(点评):
这些是最后才考虑的

网友C:
我们设计都直接用软件做热仿真

网友(点评):
连详图都没有的时候,请问怎么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设计都直接用软件做热仿真

热 仿真。
腻害

网友(点评):
别听它吹牛b,在结构未出来之前哪来的仿真

网友D:
给你推荐一本书,里面有散热器计算方法,包括散热功率,散热面积等。

《化工原理》上册,网上找电子版就行。

网友:
必须做个热仿真

网友E:
仿真又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现在的结构方案已经比较清楚了,有系统条件基本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仿真又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现在的结构方案已经比较清楚了,有系统条件基本就可以仿真了。

你这手枪动态图,违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推荐一本书,里面有散热器计算方法,包括散热功率,散热面积等。

《化工原理》上册,网上找电子版就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传热板是个光板么,考虑四周翻边,增加刚性,减小变形

先前有做过四周做加强的结构,也是有变形,而且还要额外考虑四周的壁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设计都直接用软件做热仿真

你们用的什么软件做热仿真?SolidWorks是否具备这个功能呢?

网友F:
用导热硅脂就好了,导热硅脂会填补传热板的变形。散热器一定要装风扇,风扇要朝外吹风!如果位置允许的话可以多装制冷器,如果温度过低可以断续制冷。

网友:
结构初步定下来仿真的确是优选了。

网友:
半导体制冷我会选散热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导热硅脂就好了,导热硅脂会填补传热板的变形。散热器一定要装风扇,风扇要朝外吹风!如果位置允许的话可 ...

导热硅脂怎么样能涂的又薄又均匀。用过信越的,说实话,不是很好涂的

网友F:
导热硅脂涂在制冷片上,往传热板上一压,多余的就会挤出来。用导热硅脂的目的就是填补制冷片与传热板之间的间隙,电脑CPU的散热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有一本书,传热学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导热硅脂涂在制冷片上,往传热板上一压,多余的就会挤出来。用导热硅脂的目的就是填补制冷片与传热板之间的 ...

对啊,还第一次听说不好涂的

网友:
电子的散热和化工的散热不同
先计算是否能达到热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热硅脂怎么样能涂的又薄又均匀。用过信越的,说实话,不是很好涂的

用薄钢板涂抹,类似于丝网印刷,涂抹厚度就等于钢板厚度。

网友:
这种制冷结构有标准的拿来使用了。

网友:
还要设啥子计哦,都用成型散热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设计都直接用软件做热仿真

首先注意说话语气,其次谁知道你没有画结构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