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6水平运动变为竖直运动

楼主(2021-07-13):
大家看下这个机构讲讲原理如何实现的,最好能画出机构示意图探讨一下
气缸杆推拉,带动BC绕着A点(固定点)转动,实现将气缸前后的推拉水平运动,转化为CD竖直方向的升降运动;

网友:
我说兄弟,你说的那些气缸杆,推杆,A点B点C点在哪呢

网友:
不是升降运动,是旋转运动,让CD由竖直方向变成水平方向。其次这个图好像旋转不了90度吧

网友:
小角度旋转运动,切线方向小幅度直线运动

网友:
气缸推动时,cd杆可以看作受到向下和向右的力需要cd向下运动只要抵消向右的力就行了,气缸收缩时相反

网友:
其实就是两两连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