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属盖表面增加一个可以随时切换的薄片结构

楼主(2021-07-13):
如图,0.3薄片外径30左右,金属盖外径50。薄片中间做不同大小的圆,所以需要随时可以换不同的薄片,方便快捷不考虑开塑胶模具做压紧的结构。请教各位有什么实用的结构吗

网友:
不考虑密封的话,可以参考怡合达标准调整垫片,搞成开口的。。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蝶形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