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栓公式在哪里?

楼主(2021-07-13):
看了两本机械设计手册,没有找到这个公式,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A:
机械设计上  ,关于单个螺栓的强度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上  ,关于单个螺栓的强度计算

第几页,第几版?我手里两个手册都没有这个公式

网友A:
意思是 拉力=预紧力+部分工作载荷      cb/cm+cb针对不同的固定方式,有不同的系数可以选用

网友:
我手上的是个大学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 拉力=预紧力+部分工作载荷      cb/cm+cb针对不同的固定方式,有不同的系数可以选用

找到了,这里有几个参数,不知道怎么确定1.应力幅计算中,d1是什么?螺纹最小直径?手册怎么没有解释?
2.螺纹加工工艺系数,怎么判断螺栓用哪个方式加工的?
3.许用应力幅计算表中的螺栓材料的σB是什么?抗拉强度还是屈服强度?手册也没有说明

网友A:
1.对于螺栓来说,d1一般是小径,前面肯定有说,你可以往前看下书
2.螺栓加工工艺 ,问供应商
3.好好看下力学的书 ,b是 抗拉   s是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于螺栓来说,d1一般是小径,前面肯定有说,你可以往前看下书
2.螺栓加工工艺 ,问供应商
3.好好看下 ...

谢谢,在螺纹基本尺寸里看见了,是小径;
抗拉强度我也判断出来了,加工那个影响不大,随意选一个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 拉力=预紧力+部分工作载荷      cb/cm+cb针对不同的固定方式,有不同的系数可以选用

请教一下,单个螺栓计算中的安全系数是怎么定义的?这两天看了手册内容,
问题1:

a.剩余预紧力要在合理范围;
b.

从这个公式看,应该是螺栓受静载时安全系数不小于1.3;
承受动载荷时,应力幅在许用范围;
2.看见有人用螺栓的保证载荷除以F0,作为安全系数,不知道这个方法出自哪里?

网友A:
....为什么我发的被审核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发的被审核没了?

不清楚呀,兄弟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私聊可以吗?

网友A:
我再发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再发一次,

螺栓许用应力怎么取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栓许用应力怎么取值?

查表看材料,

楼主:
|giants发表于 07-14 17:24
查表看材料,

我手里的手册是用螺栓材料的屈服强度÷安全系数,这个安全系数范围比较大

网友: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有的,只是没找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