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轴,单轴驱动,随动轴滞后问题

楼主(2021-07-13):
如图所示,桁架三轴系统,X方向两个平行轴,跨度大概800mm,一个轴用直线模组,伺服电机带动,另一轴随动(底下直线导轨),会出现主动轴启动后,从动轴有些滞后,或者,我拖动从动轴,主动轴也会在从动轴走一段后才动,Y轴衡量刚度我也增加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跨度太大了。用双驱,或者加联轴。或者找轴供应商要方案
不想改的话,就改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跨度太大了。用双驱,或者加联轴。或者找轴供应商要方案
不想改的话,就改加速度

一般跨度多大用单轴驱动

网友:
500以下的比较多

网友B:
之前问过供应商双驱,看你们公司电气实力了。
要么就加大模组和导轨,换重载,负荷是够了,换重载会稍微好一点,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减小跨度
这边500跨度 用的是15的重载导轨+滑块,效果还行 我估摸着你这800 要不试试25或者30导轨试试?

网友:
不知你的驱动轴直线模块的结构是什么样的,驱动轴测的单个滑块支撑太短了,要是有两个滑块支撑(有一定间距),就是增加导向长度(得是有足够长的导向长度),同时驱动滑块连接移动梁的支架刚度要够,抵抗移动梁的扭矩就大了,就不会出现随动滞后

网友:
直线导轨滑块,直线轴承,晃起来爹妈都不认识,很多人把它们想成零碰零的东西

网友:
你这刚度,一眼看上去,就差很多.
辅助轨上,那两个三角筋太小了!放在横梁板背面还差不多!做大只一点!
辅助轨导向一定要长,至少用两个滑块,导向距离超过150mm往上
主动轨这边连三角筋都看不到,一定在背面最少加两个三角筋,不然根本不够抗扭力!

网友C:
这种结构基本上都会存在这种随动轴滞后的问题,精度高的都不会这么搞,搞双驱就没问题

网友:
我们搞这种单驱的都是一个Y轴大背板连接模组和导轨,刚性很好

网友:
800以上跨度的必须双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基本上都会存在这种随动轴滞后的问题,精度高的都不会这么搞,搞双驱就没问题

见过两米跨度单驱干得很欢,滑块尺寸记得也就20厘米左右,真是艺高人胆大,我站旁边愣了半天

网友:
双驱吧,别折腾

网友:
刚度,游隙都i有极限,标本兼治精度要求高双驱吧。

网友:
横梁连接点的 刚性看着不太够,而且从动轴的导向略短了些。。

网友:
以前在台资厂有个所谓很牛逼的工程师搞了台SMT,单驱的,后面死翘翘,人家三星的SMT都是双驱的

网友:
导轨那至少要2个滑块,并且距离要尽量远;
或者加两组同步带,用轴连起来做同步,省钱;
要么双驱动

网友:
导轨、滑块

网友:
丝杆模组双驱一般双电机,同步带双驱可以用链接杆的方式,如图片。

网友:
龙门式CNC基本上都是这种原理。

网友:
增加Y轴的水平宽度,尤其是与驱动端两侧加水平筋板,加大滑块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问过供应商双驱,看你们公司电气实力了。
要么就加大模组和导轨,换重载,负荷是够了,换重载会稍微好 ...

因为是一端受力,两端不能同步运动产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设备都是双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