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这个螺纹应该怎样标注

楼主(2021-07-13):
请问一下,这个矩形螺纹带1°的倾角应该怎样标注。外端大径61,小径57,螺距4齿高2齿距2。前段留了2mm,后端留了6mm的退刀槽。

网友A:
兄弟,粗糙度值都标错位置了,还有你那个真是斜面的话,这图就画错了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粗糙度值都标错位置了,还有你那个真是斜面的话,这图就画错了知道吗

你用的是CAD吧,我用的solidwork直接转换成的二维图。直接把矩形螺纹变成这样了。

网友:
这种就按图中的一样把你要给出的螺纹要求标出来!

网友:
局部放大图,标注大经,底径,螺距,角度。

网友:
标注螺纹大径和螺距,并注明螺纹类型,螺纹牙型图可给可不给。操作工知道怎么加工。

网友B:
第七个牙是公称大径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七个牙是公称大径的位置

我直接在技术要求里面写上    矩形螺纹,大径φ61,小径φ57,螺距4,牙高2,牙距2,倾角1°。    图上没有标注螺纹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在技术要求里面写上    矩形螺纹,大径φ61,小径φ57,螺距4,牙高2,牙距2,倾角1°。    图上没 ...

这样标注不严谨

网友:
局部剖视再放大,再在剖切放大图上面增加尺寸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