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盖上怎样随意切换薄片

楼主(2021-07-13):
如图,0.3薄片外径30左右,金属盖外径50。薄片中间做不同大小的圆,所以需要随时可以换不同的薄片,不考虑开塑胶模具做压紧的结构。
结构允许的话薄片换成方形麦拉片也可以。
请教各位有什么实用的结构吗。289236634@qq.com

网友:
装配要求是啥

楼主:
薄片可以随手切换,我是比较倾向冲压的铝片,全五金的结构,放上去能固定不会掉下来就行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干啊

网友B:
如果结构允许做成电影胶片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结构允许做成电影胶片的形式

怎样的切换形式?或者网上搜什么可以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干啊

为什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