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地区-齿条加工求助

楼主(2021-07-13):
因一设备需要使用如下图齿条有没有青岛或者山东地区的给看看能不能做联系方式VX:SH_ShengZhiMing

补充内容 (2021-7-14 16:22):
数量为32件忘记说了

网友A:
就一条,旁边有线切割的可以直接切一个或淘宝也挺方便。

网友B:
这玩意为啥不去买成品的,一大堆

网友:
齿条也难加工的!没有齿轮做着方便,特别是调质过后,然后还要感应淬火。弯的不得了。然后有硬度了,一校直还有可能断了。

网友C:
材料是什么?调质也要外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条,旁边有线切割的可以直接切一个或淘宝也挺方便。

32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为啥不去买成品的,一大堆

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是什么?调质也要外协么?

45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不到

把这个设计师开除了吧,设计这玩意竟然不用标准件

网友A:
必须山东?

网友:
非标齿条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山东?

不必须

网友:
定制的这玩意 买不到的,单独生产成本很高的   大部分厂家  不高兴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