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图片这个产品是什么材质?

楼主(2021-07-13):
我今天也提个傻傻的问题。

老板今天给了个图片,让我们产品也用这种材质,但是不知道图片上的是什么材质?看图片好像是铝型材,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建议那A4纸给老板叠一个

网友:
老板再给你们出题呢!

网友:
看不出来啊,彩钢板之外,也有可能是卷帘门那种。

网友:
我看也是彩钢板喷漆

网友:
这个东西什么用途啊!

网友:
斗胆说一个,铝槽板,,,,,

网友B:
必须要明白用途,用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作用,才可以选用什么材料。

网友:
瓦楞板,用于集装箱侧板等,以前设计海上钻井平台,上面的风墙一般也用这个。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有人推荐8MF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那A4纸给老板叠一个

昀帅没尺寸的图片把魍者整成惘者了。看颜色我也觉得像纸折的。可以@hzzy1228,看看这个社友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材质。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给了一个图片,看了半天哑口无言,还不能反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明白用途,用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作用,才可以选用什么材料。

盲猜:暖气片

网友C:
我看到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东西,油酊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东西,油酊散热片。

不是散热片,好像跟这个材质有点像。

网友:
瞅瞅前辈们的解答

网友:
这。。。别说一张图片了,就是东西放到手里,都不敢妄下结论

网友:
是不是铝合金的薄板呀?

网友:
彩涂建材板

网友D:
最大可能性是彩钢板,然后也可能是铝合金压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可能性是彩钢板,然后也可能是铝合金压纹板

老板说是拉丝铝板。但他也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