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神们求助:工程图标注

楼主(2021-07-13):
在工程图里面怎么标着标着,其中一个圆怎么标都只能标半径,不能标直径,这是啥情况啊?重开,标的也是半径,标不成直径。

网友:
看看你选的标注工具或者设置里是直径还是半径?什么软件?

网友:
标注设置内,可以选择直径的

网友:
SW完全可以属性里改选。

网友:
可以设置的

网友:
那是因为你这个特征圆被别的特征切到了,导致工程图圆不完整
点选尺寸,左边引线里面选择内部双箭头的就变成直径了

网友:
这是因为标注时,你设定了只显示半径不显示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