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的基准孔要不要留加工余量?

楼主(2021-07-13):
有个滑轮,焊接而成的,直径1.2米,厚约180,和轴连接的轴孔直径165,6级精度,如果先把这个轴孔零件尺寸加工到最终精度,把轴孔作为焊后加工的基准孔,胎具上加工焊件其它部分尺寸,是否合适?
还是说焊接之前的轴孔也要留余量,焊后再精车轴孔?有没有必要?

网友:
最好是焊接前留余量,焊接后再精车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7-13 21:20最好是焊接前留余量,焊接后再精车
谢谢,加工余量留多少?

网友:
都是焊后处理稳定了再精加工,你这尺寸规格我会单边保守5mm。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7-13 23:06都是焊后处理稳定了再精加工,我会单边保守5mm。
谢谢,老兄,早点休息

网友:
要求高的话,焊后粗车退火,单边留个1-2余量加工。要求不高的话,单边留个5个,焊后直接干。。加工完在焊的话,内孔会失圆,而且会收缩。。

网友A:
焊工是老师傅的,单边3-5;是新人的,单边至少5-8。

正常的一般流程,粗加工定位尺寸——铆焊——粗加工各尺寸留2mm左右余量——退火——精车尺寸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工是老师傅的,单边3-5;是新人的,单边至少5-8。

正常的一般流程,粗加工定位尺寸——铆焊——粗加工 ...

大侠求教,薄板满焊怎么控制变形,要求不漏,换个焊工师傅,良率和产量能保证。
http://www.cmiw.cn/thread-1020636-1-1.html

网友:
焊后处理稳定了再精加工

网友:
推荐焊后加工,圆周焊对孔来说变形不会太大,可以圆周对称焊,一般流量2mm就可以,不放心的话,第一个可以多留点,焊完后看下内孔变形量,再决定留量多少。

网友:
按工艺规范必须留余量,焊后去应力再精加工。除非焊接量较小且距离轴孔远,胎具也要精准,焊后不能影响滑轮旋转平衡

网友:
这种东西不要相信任何人,做保守的干,批量了再想办法

网友:
最好是预留加工余量,否则加工出来精度达不到要求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工是老师傅的,单边3-5;是新人的,单边至少5-8。

正常的一般流程,粗加工定位尺寸——铆焊——粗加工 ...

退火是为了去焊接应力吗,要求不高的话  是否可以省掉这个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火是为了去焊接应力吗,要求不高的话  是否可以省掉这个步骤

这些流程大家都熟悉,关键是设计的图纸是不是要按每一步工序来画?
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还是说设计只出最终的零件尺寸,中间环节的零件尺寸是工艺负责出?

网友B:
我们单位  设计只出最终的尺寸,怎么拆图,怎么留量,工序怎么安排是工艺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退火是为了去焊接应力吗,要求不高的话  是否可以省掉这个步骤

如果不担心变形,或者组装后的变形不影响使用的话,可以忽略

网友:
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单位  设计只出最终的尺寸,怎么拆图,怎么留量,工序怎么安排是工艺的事

那么你们的子焊件(焊接件里的焊后加工的小零件)图是工艺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你们的子焊件(焊接件里的焊后加工的小零件)图是工艺出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也认为是工艺范围,可是核图的说不出算偷懒……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7-15 18:17
如果不担心变形,或者组装后的变形不影响使用的话,可以忽略

滑轮这样的东西,一般精度没有必要太高吧?

网友:
有条件焊后加工,没有条件的加工完再焊。滑轮低速没啥特别。
关键是垂直同心。
孔余量小可以搞个芯轴。

网友(2022-01-06):
看焊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