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

楼主(2021-07-13):
工程图有一个8度的尺寸,标完公差±0.05之后 ,变成7.76±0.05?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不是1:1画的?

网友:
原本8度可能是精度取的整数,四舍五入就变成8,你现在加了公差,自动将精度变成小数后两位,这个标值就还原了!

网友:
8度是画图时你主动画的8度,还是由其它关联尺寸被动生成的8度。如果是后者,估计是本身就是不足8度的一个值,如果是前者,以后这个画图习惯可得改改了。

网友:
也可以的,挺巧妙的办法。

网友:
你那个8度是精确数?还是四舍五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