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机架等高块龙门铣

楼主(2021-07-13):
我现在做的一个机架,连脚底板到机架上面的等高块,总高度图纸要求是500,问题是机架要上龙门洗洗平面,是不是等高块要用厚一点的留加工余量啊?我现在做的实际尺寸是500怎么办?等高块是10毫米的

网友:
比如你要求的板厚是15mm,那一般是先焊接18mm的铁板,然后上龙门铣,具体厚度根据实际情况来,因为板料规格也有标准的 ,比如16,18mm的板料就容易买一些,如果你是外包的,就不用考虑,那是加工考虑的事儿,如果自行生产,那肯定要焊接厚点的。

网友:
对的,厚一些,以免加工出来变形太大,没有返修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