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汽车靠背调节的问题

楼主(2021-07-13):
关于课程设计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当汽车座椅已经平放后,如果此时电机还在输出转矩,该使用什么装置来切断这个转矩传递呢?就是说或者设计一个什么装置,来保障汽车靠背调节到180°后,能够立刻断开动力传递,只有当输出反向转矩即靠背开始返回初始位置才接入。
  网上说的软轴什么的我不太懂,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学的不精,恳请各位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以及座椅靠背角度调节的传动机构,我目前思考了蜗轮蜗杆,行星齿轮这两种,有没有更加具有实用性的方案啊,问题有点多,请大家多点耐心,不吝赐教,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让电机停下来,一个行程开关解决了。

网友B:
把你查过的资料开个目录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查过的资料开个目录出来看看。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查过的资料开个目录出来看看。

这位大佬您好,这是我的一个课程设计作业,目前就是在查阅网上资料阶段,后期还需要设计三维图,座椅靠背转动仿真等,目前就是选好了电机,永磁直流电动机,可以双向转动,然后是传动机构,网上用的蜗轮蜗杆比较多,也有使用齿轮机构的,具体优缺点还在对比中,就是目前这个思路被我上面这个问题打断了,整体的构架想不通,感觉您很厉害,能给点方法,zhi'd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电机停下来,一个行程开关解决了。

谢谢您提供的方法,目前我还查到了使用软轴的方法和角位移传感器的方法,有空我去吧三种方法仔细了解一下,谢谢您的意见啦

网友C:
在转轴位置增加扭力传感器来试试看,通过扭矩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转轴位置增加扭力传感器来试试看,通过扭矩反馈。

感谢您的回复,你们说这些本科教材里都没怎么接触过,全靠现学,哈哈,谢谢啦

网友:
其实你首先应该多参考现有实例,发现不足,改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