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等高块龙门铣

楼主(2021-07-13):
图纸要求机架总高度500(包含脚底板10毫米,等高块10毫米),等高块需要龙门铣铣平面,请问等高块是否需要用厚一点的留加工余量。现在用的就是10毫米的等高块,铣完以后8毫米是否有影响,哪位大佬提点意见。

网友:
少了,焊接件有变形余量不够

楼主:
现在已经做出来了,等高块用10mm的,没龙门铣之前,现在龙门铣以后就薄了

楼主:
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会有影响。正常加工后10mm,最少要用12mm的毛板(实际尺寸大约10.5-11.2),要给加工留出雨量,精加工要上14mm以上的板

网友:
这个要问设计的人啊,你在论坛里问了谁能给你准确答案,谁也不知道这个机架怎么用的额!

网友:
按道理机架应该需要调整块,高度可微调,主要考虑地面不平的原因,如果不考虑这个,你加工完只有检测变形有没有超标就可以。

网友:
等高等高,首先是等高,再就是薄了高度能不能达到

网友:
加工量大的情况下,变形多多少少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