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简支梁的刚度是否足够

楼主(2021-07-14):
如何判断简支梁的刚度是否足够?有的资料会给出某种用途的简支梁所允许的挠度/跨度的允许范围:“比值=最大挠度/跨度”的所在范围来判断刚度是否足够。

有的人说,应该按照使用工况来判断,不同工况下对挠度的要求程度不同。譬如有的工况要求0.1mm级挠度,有的工况要求毫米级挠度,而有的工况要求厘米级挠度偏差。

网友:
看行吊等级不同挠度范围也不同

网友:
钢构里面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接触到的一般看抗弯截面系数。

网友:
不同行业的要求不一样。建筑钢结构有设计规范和验收规范。

起重机也有设计规范和通用技术要求。
机床行业也有设计规范。
不知道你是做什么产品设计的?

网友:
这个规范挺好,后续大家都按这种要求来做就好

网友:
不同领域对这个规定不一样,建议楼主先定规范,如果规范没有,那就和公司主管商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