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这两根管怎么固定

楼主(2021-07-14):
这有3跟管,1和2放在大管里面,现在我想把1和2固定在一起,又不想焊在一起,想找个可以固定住管2还可以稍微调整管2位置的办法

补充内容 (2021-7-17 08:31):
我放弃了,只是一个没啥用的想法

楼主:
是看不到图片和描述吗,我自己也看不到,但是编辑又有

网友:
用管道支吊架或者管夹去固定。

网友:
看你的预算,我一个外行都能想到99种固定的方法……

网友:
做一个抱箍,一大一小连起来的

网友:
位置摆好,一罐发泡胶灌进去....

网友:
是金属管吗?需要防水等级吗?

网友A:
管子多长?什么材质?图示的1mm是定值?
大概是干什么用的?起到什么作用?
你多给一些信息,大家才好给你出主意。
否则大家给你意见也没有方向,只能瞎说。

网友:
你自个不是已经画出来了吗 就按画的加工做个POM件 放点公差 紧配合  至于这个pom的固定方式你给的信息太少啦 要么做个台阶类似法兰 要么大管开口上螺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多长?什么材质?图示的1mm是定值?
大概是干什么用的?起到什么作用?
你多给一些信息,大家才好给 ...

明摆了给你瞎说灌水的机会,要领楼主的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多长?什么材质?图示的1mm是定值?
大概是干什么用的?起到什么作用?
你多给一些信息,大家才好给 ...

点评精辟啊。。。

网友:
三个管子的作用必需说明,不然无法有方案

网友:
管子有多少长,如果太长了就不好调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