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可以设定温度,能不能设定湿度?

楼主(2021-07-14):
影响人体舒适度主要是这两个参数,但好像空调只是设定温度,然后抽水除湿,也有仅除湿的功能键。但没有设定湿度为多少的功能键。这是为什么?

因为有的老人得到适当温度后又觉得空调下面太干燥,嫌抽湿太过。

网友A:
除湿就是将空气中的水蒸气冷成饱和态凝结成水珠除掉。你要湿度大,如果是干燥空气,那就要加水,升高温度才可。空调器是降温的实现不了吧。

不知其他社友有什么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湿就是将空气中的水蒸气冷成饱和态凝结成水珠除掉。你要湿度大,如果是干燥空气,那就要加水,升高温度才 ...

父母八九十岁了,偶尔聊起来才知道,夜里室外28度,他们卧室空调设定居然是30度~,否则就嫌冷,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除湿键。老爸觉得干燥,居然又弄点水放在屋里。我说你们这是开暖气了吧~

网友:
放个加湿器

网友(点评):
一边抽湿一边加湿~

网友:
引用 楼主:
父母八九十岁了,偶尔聊起来才知道,夜里室外28度,他们卧室空调设定居然是30度~,否则就嫌冷,我也不知 ...

放一大盆水在屋内很管用。我在家里养花,专门买了一个大托盘,感觉家里空气干燥,就给托盘里储了2/3的水,过一会儿,看湿度计,室内湿度就上来了。
老人是不是按了温度升高键?

网友(点评):
就是设定温度,不知道他们怎么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父母八九十岁了,偶尔聊起来才知道,夜里室外28度,他们卧室空调设定居然是30度~,否则就嫌冷,我也不知 ...

这不对呀,室外28,直接搞个风扇吹就行了呀,空调开到30,效果不明显了,或者直接买个抽湿机。以前同学他们单位用电不花钱的,有的老人怕湿,就是不吹空调,家里一个抽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对呀,室外28,直接搞个风扇吹就行了呀,空调开到30,效果不明显了,或者直接买个抽湿机。以前同学他 ...

对,买一个除湿机。

网友:
把窗户开开

网友(点评):
还不是考虑耗电问题,一直开窗同时开空调,会不会把空调搞坏~

网友(点评):
大佬别误会了,我意思是说,开着窗户会费些电,不是说你省电的事,但是比湿度控制舒服,没事的,不会坏的,

网友(点评):
比如窗户开一两扇,

网友C:
空调一般都没湿度传感器,所以没设定抽湿湿度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看来它就是抽湿到一个定数。

网友(点评):
没有定数,制冷时潜热就是除湿,除湿功能时按温度变化不大于几度来调节,和湿度多少没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对呀,室外28,直接搞个风扇吹就行了呀,空调开到30,效果不明显了,或者直接买个抽湿机。以前同学他 ...

除湿机也要关窗户吧,新鲜空气怎么进来,空调自己可以换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父母八九十岁了,偶尔聊起来才知道,夜里室外28度,他们卧室空调设定居然是30度~,否则就嫌冷,我也不知 ...

空调制冷有显热和潜热两个作用,设定30度不等同于制热,同样湿度降下去了,感觉舒服。你父母很有感觉,很会调节,这样对老人来说舒服。

网友(点评):
哦,就是说设定30度其实也不会真的去加热到30度,最多就是和室外温度一样,对么~

网友(点评):
对,只会制冷,不会制热。一般空调检测到设定温度就会制冷,绝不会制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调一般都没湿度传感器,所以没设定抽湿湿度

没有定数,制冷时潜热就是除湿,除湿功能时按温度变化不大于几度来调节,和湿度多少没对应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调制冷有显热和潜热两个作用,设定30度不等同于制热,同样湿度降下去了,感觉舒服。你父母很有感觉,很 ...

室外28度,室内由于白天太阳余热和人的活动,可能29度以上,设定30度,空调制冷还是会启动的,这样就有除湿作用,感觉舒服。

网友:
用集成了湿度控制的空气净化器,效果挺好的。

网友(点评):
哪个牌子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湿机也要关窗户吧,新鲜空气怎么进来,空调自己可以换气的。

一般空调换不了气的,开了窗就稍费电些,不要紧的。我在广东,每年的回南天,有个抽湿机好多了。如果晚上睡觉要用,一定要选个声音小点的,我那个美的47升、小时的,比较响。睡觉用不了。

网友:
得看你用的多少银子的空调,据我所知,这种湿度控制的空调已经在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空调换不了气的,开了窗就稍费电些,不要紧的。我在广东,每年的回南天,有个抽湿机好多了。如果晚上 ...

广东热,好奇为什么不直接用空调除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广东热,好奇为什么不直接用空调除湿?

有的人风湿呀,吹空调偏冷,抽湿机专门抽湿不降温度的,反而有点升温,机子工作发热。春天那段时间温度十度左右的,空调抽不了湿。

网友(点评):
哦,怕风湿

网友(点评):
但我想,一般都有空调了,可以同时用普通电加热器和空调啊,电加热器才几十元,你那除湿机要2000多了吧,且噪音大

网友(点评):
有空调15度就可制冷的,室内广东不会低于15度吧

网友(点评):
除湿机几百的有

网友(点评):
几百元100多瓦的太小了

网友:
我们工厂做中央空调的,商用、工业用中央空调可以,家用的不现实,自己装个高压微雾加湿器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人风湿呀,吹空调偏冷,抽湿机专门抽湿不降温度的,反而有点升温,机子工作发热。春天那段时间温度十 ...

对,就是几百的那种往复冰箱压缩机的,声音小些。我的是空调那种压缩机,响,我当时想着全屋抽湿,也可以干衣用。有时才几度,空调抽不了湿,一边加热一边抽湿也麻烦,买一个,也可以干衣。

网友D:
我做农业空调的时候,就有湿度控制,原理不复杂,需要单独接一根净化水的水管,配上喷淋和超声波加湿器(工况要求湿度不低于90%),一边加湿一边除湿,让湿度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波动。

家用空调为什么不能实现?
1、没有外接水源,物理上不具备加湿的能力;
2、没有加湿元件,硬件上不支持;
3、家用空调的探头一般设置在出风口附近,且只有一组温度探头(湿度没有检测,仅靠温差或加权控制),想要控制环境的湿度,需要在远端至少布置3个探头,从布线的角度讲,不现实(不过可以通过智能家居来实现,比如智能温湿度计+网关);
4、市场需求并不大,企业没有太多开发的欲望(比如农业的空调机可以轻松卖到万元以上,家用的主要还是在5000左右的档位)

结论:
1、加湿难度系数很大,短期内可以靠水盆和绿植来解决,长期来看可以换个海景房
2、除湿可以用智能家居的联动功能,通过设定智能湿度计的阈值来控制空调开启或关闭除湿功能
3、如果是老人居住的房子,可以考虑装全套智能家居,子女可以在app上远程控制,老人只需要在电话或微信里遥控子女就可以了

以上。

网友:
小米最新款的空调上有设置湿度的

网友(点评):
哦?到底是搞智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农业空调的时候,就有湿度控制,原理不复杂,需要单独接一根净化水的水管,配上喷淋和超声波加湿器(工 ...

信息量好大,需要消化一下。谢谢~

网友:
|魍者归来发表于 07-14 12:09 本帖最后由 魍者归来 于 2021-7-14 12:10 编辑

我做农业空调的时候,就有湿度控制,原理不复杂,需要单独接一根净化水的水管,配上喷淋和超声波加湿器(工况要求湿度不低于90%),一边加湿一边除湿,让湿度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波动。

家用空调为什么不能实现?

1、没有外接水源,物理上不具备加湿的能力;

2、没有加湿元件,硬件上不支持;

3、家用空调的探头一般设置在出风口附近,且只有一组温度探头(湿度没有检测,仅靠温差或加权控制),想要控制环境的湿度,需要在远端至少布置3个探头,从布线的角度讲,不现实(不过可以通过智能家居来实现,比如智能温湿度计+网关);

4、市场需求并不大,企业没有太多开发的欲望(比如农业的空调机可以轻松卖到万元以上,家用的主要还是在5000左右的档位)

结论:

1、加湿难度系数很大,短期内可以靠水盆和绿植来解决,长期来看可以换个海景房

2、除湿可以用智能家居的联动功能,通过设定智能湿度计的阈值来控制空调开启或关闭除湿功能

3、如果是老人居住的房子,可以考虑装全套智能家居,子女可以在app上远程控制,老人只需要在电话或微信里遥控子女就可以了

以上。
我家的空调内机一直冒水,我觉得第一点没有水源不成立

网友:
要是把加湿功能组合进空调的话不太合理,另买个加湿器也就百多元的事

网友(点评):
加湿器几十元。关键是控制湿度。

网友(点评):
湿度控制也是100多元的事

网友:
智能家电,物联网:加湿器和空调,电暖气,电风扇,制氧机,通风机,太阳能热水器,可控光强度灯,智能音响,都和电脑联上。中央控制,模拟各种自然环境的空气质量。嗯,应该可以。

网友(2021-09-07):
可以是可以但是不太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