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长行程及超长行程的应用,底座固定顶丝调节水平度。

楼主(2021-07-14):
byd

byd

网友A:
像这么长行程的模组,安装面平面度公差很难保证,有没有推荐的安装方式,及具体的调整方法。

网友B:
1.额定负载下最高速度多少米每秒?
2.重复精度确定1个微米吗?还是更高?
3.平行度 平面度之类的是你们安装设计考虑的,我关心的是电机最高速度下撞向左右极限,你们的防撞聚氨酯块能够吸收冲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么长行程的模组,安装面平面度公差很难保证,有没有推荐的安装方式,及具体的调整方法。

这个是按照最终的行程来抓出合理的节点,在节点位置做非标的调整板,比如水泥地的安装,比如方钢安装,这个都不一样,具体的调整需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做方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随时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额定负载下最高速度多少米每秒?
2.重复精度确定1个微米吗?还是更高?
3.平行度 平面度之类的是你们安装 ...

1、额定负载越大速度越慢,目前做的最大动子推力在6000N,推力在400KG左右,速度在300-500mm/S。
2、重复定位精度理论可以做到0.5微米,现在无论是光栅尺还是磁栅尺分辨率的精度都可以到0.1微米,但是真正实现正常环境下1微米的精度有难度,因为固定装置的牢固度,周围噪音都可能造成运行物件的精度,因为1微米,稍微一点点的干涉都会超过这个数据。
3、平行度,平面度,我们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可以根据客户现场的情况来做最合理的安装固定方式。

网友C:
怎么样的呢?稳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的呢?稳不稳???

稳,必须稳,直线电机短行程的还好,长行程的,需要配合客户的结构工程师及电控工程提前做好沟通,包括负载,速度,节拍,加速度,包括场地,电控方面的通讯方式等,前面准备做的越充分,后面就越稳!

网友(2021-11-08):
这么长的安装面靠加工保证的话,就得上导轨磨了,不具备条件的话,平面度可以刮研实现。调整解决的是位置度误差,而平面度是形状误差,不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