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求助 急需大佬解答

楼主(2021-07-14):
  大家好,我好久没打开这图,今天主管叫我重新打印一下,但是直径标注一打开就变成这样了,请问怎么修改?感谢

网友:
标注样式 里 尺寸箭头 修改   这标注被设置了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全部复制到另一个常用的模板上。    能解决 大部分奇怪问题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精度,或者标注的样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全部复制到另一个常用的模板上。    能解决 大部分奇怪问题

就是把这个文件所有要打印的,复制到一个打开正常的CAD文件里

网友:
应该是格式对应不起来,打开就会替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这个文件所有要打印的,复制到一个打开正常的CAD文件里

是的,复制过去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