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齿轮的润滑方式

楼主(2021-07-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低速轻载条件下(转速45每分钟),金属齿轮,用于户外的齿轮箱结构,密封等级不是很高会有极少量的水和灰尘进入,请问可以不润滑吗?判断依据是什么?若必须润滑,采用那种润滑剂较好:(因为是户外,需要补充润滑剂周期尽可能长,节约成本)

先在此谢过各位大佬;

网友:
“密封等级不是很高会有极少量的水和灰尘进入”可以理解为水能进去但是很难出来吧?也就是说水会越积越多,那么齿轮箱底部就要做好排水,有润滑不行了,那也只能选择脂润滑了。

网友:
请参考设计手册开式齿轮传动设计

网友:
润滑脂或者有自动润滑的油杯,半年/一年一换

网友:
楼主好:
      工况不明确,不好多说。
       如果适用建议优先考虑滚子链传动,雨水灰尘泥土都不怕,不刷油问题也不大(一般买回来是有油的),最不济锈死或断了再买也不贵。
       户外开式齿轮就是脂润滑,实际多用黄油。但是效果不好,齿面油膜管不久,还容易粘尘土。

网友:
    你看看路边施工的搅拌机就明白了。肯定比你的设备的工作环境差很多。

网友:
甘油润滑

网友:
锂基润滑脂完全可以胜任呀!

网友:
石油钻机有的结构都是开式润滑采用抗水的润滑脂,注意设计油脂收集,免得出现污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