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0钻头,30倍加工深度,不用啄钻,这把钻头怎么样

楼主(2021-07-14):
D2.0钻头,30倍加工深度,不用啄钻,这把钻头怎么样

网友A:
慢慢来吧

网友B:
可以啊,但是要看能加工多少米,一件两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网友C:
这个要一般钻孔,一般往外退了!

网友D:
米克郎的钻花换包装了?不采用啄钻的话,对冷却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克郎的钻花换包装了?不采用啄钻的话,对冷却要求比较高

中空冷却,不用啄钻,一刀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一般钻孔,一般往外退了!

客户要求一刀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吧

客户着急呀,不能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但是要看能加工多少米,一件两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量挺大,就看客户测试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一刀到底

客户还管过程?几刀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还管过程?几刀就不行?

效率

网友(2021-08-23):
带中心内冷最好也要抬刀,长径比毕竟太大,这把钻头也不便宜,综合考虑吧

网友:
应该是需要引导钻和辅助套吧。

网友(2021-10-18):
没引导钻直接干就是个死

网友:
用枪钻吧,很简单的

网友:
有内冷的深孔钻,肯定是一次钻到底的,不需要啄钻。但是,一定要注意用好引导钻,引导钻的直径比深孔钻大0.02-0.03.引导孔的深度为直径的2倍;深孔钻进孔之前转速100-500转,进给可以快些;到离引导孔底1毫米处,转速提到几千转,正常的进给;退刀时,最后的一段深度(跟进刀时的深度一样,2倍径)的转速也要100-5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