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任意位置停止

楼主(2021-07-14):
如采用三位五通中封闭式电磁阀,中间停止时,其作用就是把气缸两端的气体封闭在气缸里不让它排出。让它停止不动,是这样吗,停止的精度高吗

网友:
需要位置传感器配合,精度±5mm

网友:
任意停止还是丝杆电缸控制起来方便。

网友:
不要用气缸去做行程控制,除非你就起始位和停止位两个点,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上,存在泄漏,一般不用于垂直布置

网友:
中间停止我们一般用于安全防护(急停后停止电磁阀避免气缸继续运动)

网友:
拿个注射器试试,就什么都明白了——气体是可压缩的,也是非常容易泄漏的。

网友:
精度绝对不高,不如丝杠,如果实在想用气缸那就两个气缸配合可以控制三个位置

网友:
没有精度可言

网友:
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在中位时会有轻微泄漏,定位精度也不高,一般要求不高的工况下可以使用

网友:
三位五通阀分中压,中封和中泄。每一种的机理不同,如果想达到断气位置不动的需求,需要用中封阀。但由于存在内泄漏,压力损耗不可能永远处于中间某个位置

网友:
极限位置可以的

网友:
如果气缸要停止的位置少,可以考虑两个或三个气缸组合使用。

网友:
使用端锁气缸,配三位五中泄电磁阀和一个开锁电磁阀,可实现精度稍高一些的中位停止。

网友:
不稳的,最好不要这么干。。

网友:
被电气上骂了一次,以后就慎重了。原因是 中间位置的磁性开关会闪动。
慎重也不是不能用,要考虑到磁性开关闪动的问题,要考虑什么情况下会闪动,什么情况下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