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计算求助

楼主(2021-07-14):
该机构1号零件为输入端,正常使用时设备转一圈7号齿轮转一圈(非1号零件转一圈,中间经过齿轮箱变速具体齿轮比未知),现由于输入端齿轮箱变化导致设备转一圈,7号齿轮多转动36度,现在应该如何该齿轮才能做到设备转一圈7号齿轮转一圈(7号齿轮连接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A:
我没看明白,编码器读的是7号齿轮的转速,怎么改这个结构的齿数,7号齿轮的转速都只取决于“设备”,以及“设备”和7号齿轮之间的减速装置。13号是不是就是编码器?另外你确定要用2A12做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明白,编码器读的是7号齿轮的转速,怎么改这个结构的齿数,7号齿轮的转速都只取决于“设备”,以及“ ...

这个是检测设备角度的,由于设备年限久远且全国多个生产基地导致设备出现差异,编码器读取的是7号齿轮的旋转角度,13号是编码器,由于承受扭力极小故采用铝制齿轮,后期齿轮已改为钢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明白,编码器读的是7号齿轮的转速,怎么改这个结构的齿数,7号齿轮的转速都只取决于“设备”,以及“ ...

现在就是由于设备的传动比改变了,现在就是要改减速机构的传动比,以实现设备与编码器间的1:1传动,目前是设备转动一圈编码器多走了36度

网友:
1号齿轮作为输送端,竟然不知道转多少圈,那其它齿轮更没法分析了

网友B:
楼主好:
       看图纸是个三级齿轮减速箱,传动比怎么会是1:1?没尺寸大概估一下1:8往下
       且按1:8约算,1号齿轮转1圈,7号齿轮1/8圈也就是45°;
        你说7号齿轮误差36°,闭着眼睛也做不出来这么大误差。
      再有检测角度常规都是放大角度以期提高分辨率(降低传感器本身的分辨率要求,节约钱),这个怎么反着来。
      反过来说如果要求传动比1:1还搞三级齿轮传动,哪有这种天兵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
       看图纸是个三级齿轮减速箱,传动比怎么会是1:1?没尺寸大概估一下1:8往下
       且按 ...

1号件和7号传动比不是1:1,1号是设备上的输出轴,1号件与7号的传动比是215:18现在由于设备问题传动比发生改变,我算的是473:36目前需要的是实现设备与7号齿轮传动比实现1:1由于设备安装的空间有限,无法做出大的齿轮,所以才做的三级齿轮来实现这个传动比。

楼主:
目前我算了一下齿轮从输入端开始第一级齿轮改成18:43第二级不变依旧是18:45第三级改为20:44。不知道行不行,我再去验算下

网友A:
你的“设备”是谁驱动的,是1号齿轮连接的动力源驱动的吗?还是说有另外有动力源驱动设备?
听你的描述,只能理解为“设备”有其它的动力源经过你说的那个不知道“速比”的减速装置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备”是谁驱动的,是1号齿轮连接的动力源驱动的吗?还是说有另外有动力源驱动设备?
听你的描述,只 ...

设备是手动转动的,这就是我们看的电影《金刚川》里吴京他们用的37高炮的升级版65-37高射炮,我这边在改自动化,由于生产年份久远,配件有差异,所以原本设定的1:1的传动比现在变成了11:10,炮上的齿轮传动拆不到但是我可以检测出变动的角度误差,然后可以修改现有传动齿轮使其重新达到1:1的传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是手动转动的,这就是我们看的电影《金刚川》里吴京他们用的37高炮的升级版65-37高射炮,我这边在改 ...

设备的转速是同1号齿轮,还是同7号齿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号件和7号传动比不是1:1,1号是设备上的输出轴,1号件与7号的传动比是215:18现在由于设备问题传动比发 ...

完了,完全看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么问吧,图纸是对应更改前还是更改后,你需要更改后的传动比多少,更改后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是这意思吗

网友C:
不知道大佬是用在什么地方,我们一般用编码器和plc或者工控机连接测速,直接在plc程序里修改脉冲参数呀只看设备一圈对应多少脉冲呀管它齿轮转多少度

网友(点评):
明显是军工,手动自动切换采集装置。。

网友A:
你的三级传动改为三个小齿轮齿数分别为18,20,22,三个大齿轮改为40,43,50,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了,完全看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么问吧,图纸是对应更改前还是更改后,你需要更改后的传动比多少,更改后 ...

图纸是改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的转速是同1号齿轮,还是同7号齿轮?

设备转速应同7号齿,现在就是状况就是和7号齿不同7号齿多转36度

网友(点评):
设备的旋转是怎么传递到7号齿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级传动改为三个小齿轮齿数分别为18,20,22,三个大齿轮改为40,43,50,试试看吧。

50的齿数用不上呀,1模的话就太大了装不进壳体内

网友(点评):
先说速比对不对,1模空间不够就用小一号模数的。

网友(点评):
或者齿数50改为25,这样无非就是设备转一圈,编码器转两圈

楼主:
设备通过减速到1号齿,然后经过变速再到7号齿,要求就是7号齿和设备是同步的,检测设备转动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大佬是用在什么地方,我们一般用编码器和plc或者工控机连接测速,直接在plc程序里修改脉冲参数呀只看 ...

这也是别人的设计,按我说弄个伺服电机管那么多干嘛,以电机脉冲信号定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级传动改为三个小齿轮齿数分别为18,20,22,三个大齿轮改为40,43,50,试试看吧。

中心距也要考虑呀,还有就是程序是定好的1:1现在老板定下就是我这里改

网友(点评):
机壳不能改?

楼主:
因为安装孔在设备上是固定的,所以外形只能小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安装孔在设备上是固定的,所以外形只能小改

直接告诉电控,编码器1.1圈代表设备1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告诉电控,编码器1.1圈代表设备1圈。

那样确实省事,但是弄程序的工程师请假回老家了,现在只能是我这里做出改动。

网友(点评):
电控改个参数的事,非得把机械的累吐血。

网友D:
你先要确定减速箱的速比,搞清楚后再把7号齿轮按速比1:1换算下是多少齿的重新做个就是了!
角度超了应该是齿数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要确定减速箱的速比,搞清楚后再把7号齿轮按速比1:1换算下是多少齿的重新做个就是了!
角度超了应该 ...

对设备上齿数多了,但是我这边齿数没改还是按原来的215:18来做的

网友:
大哥,注意保密

网友:
我觉得你最好给你们电气工程师打个电话沟通下,程序改一下就行了,何必纠结改结构呢,你们领导那边你也可以沟通下能不能电气改,省成本还高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意思吗

散了吧,不在一个频道上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目前已经安排加工,目前编码器输出轴与设备连接轴间传动比是473:36。齿轮第一级采用18:43第二级采用18:45第三级采用20:44

网友(点评):
抱歉,那天我算错了,你这个速比是对的。

网友:
这种貌似软件最为省事

网友:
我觉得你最好给你们电气工程师打个电话沟通下

网友:
找个电气工程师一起搞吧,你个机械工程师折腾干啥

网友:
    可以换成数字电位器。电涡流传感器就不需要乱七八糟的

网友:
这是一台减速机吗?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7-16 08:23这种貌似软件最为省事
谢谢回复,我们公司不会为单独一套产品而修改软件,因为我们的软件工程师也是半道出家的。能保证现在的软件正常运行就不错了

楼主:
|宇宙大猩猩发表于 07-16 08:58我觉得你最好给你们电气工程师打个电话沟通下
沟通了,别人一句话就是改不了

楼主:
|DC24转AC220发表于 07-16 11:18    可以换成数字电位器。电涡流传感器就不需要乱七八糟的
目前产品已经成型,不可能为单一一套设备而修改。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7-16 20:17这是一台减速机吗?
也可以理解成减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们公司不会为单独一套产品而修改软件,因为我们的软件工程师也是半道出家的。能保证现在的软件 ...

不动软件那就只能动硬件,可能每一级都得动,因为要调整某一级速比,不光只是把那一级的齿轮改一下,齿轮的中心距也会变,而这对上下两级都会影响,最简单的可能是改第一级齿轮或者最后一级吧

网友:
中心距不变的情况下,凑齿数和模数就行了,so easy

楼主:
汇报下结果算错了,而且现在是少走36度

网友A(2021-09-06):
引用 楼主:
汇报下结果算错了,而且现在是少走36度

错在哪里能说说吗?当时我觉得你的计算没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在哪里能说说吗?当时我觉得你的计算没问啊。

不好意思,确实结果没错,后来检查现有设备里面有个齿轮用错了一个20齿的装成了18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