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焊件问题

楼主(2021-07-14):
为什么焊件在红色这个区域自动省略了

楼主:
这个是3d草图

网友A:
因为那个节点上有三条线
重新编辑"方管",点那个节点,调整下剪切顺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那个节点上有三条线
重新编辑"方管",点那个节点,调整下剪切顺序就可以了。

原来是这个啊

网友B:
红色区域可以用焊件裁剪把材料补齐。

网友:
又是这个剪裁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区域可以用焊件裁剪把材料补齐。

跟2楼说的不一样吗

网友(点评):
是3楼说错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分享,谢谢

网友:
没有把,你应该拉到底,再沿面切掉

网友(点评):
已经拉到底,确实是顺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那个节点上有三条线
重新编辑"方管",点那个节点,调整下剪切顺序就可以了。

为什么前面两个节点跟后面的不一样啊,顺序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前面两个节点跟后面的不一样啊,顺序是一样的

应用边角处理 调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边角处理 调下看看

好像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边角处理 调下看看

解决了,再加一个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