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快换气动接头

楼主(2021-07-14):
请教下各位大神,我想找一种快换的气动接头,就是平时模具放下去他能自动锁上,然后我给这种接头通气后他就能自动解锁,有没有这类接头???谢谢给位大神!

网友:
没看懂,你说的自锁是什么,机加工用的夹具吗?
那模具放上去,什么动力张开那?

网友A:
有种东西叫换枪盘,可以通气和电并且可快换.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B:
气动快换接头吗?

网友C:
零点快换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东西叫换枪盘,可以通气和电并且可快换.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是的,是类似于这种换枪盘,有没有再简单点的呢!我只要他的基本功能就行,不需要信号接头和集成电子阀这些东西。
我就是想要类似于在圆柱的外圆上布置几个门锁上的斜舌,模具放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关门的动作,类似于推门就能把门关上,但是还想通过推门是打不开门的,需要拧门把手才能打开门,我就是想通过通气就能把斜舌收回去,不知道这样的快换接头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动快换接头吗?

是的

网友:
换枪盘了解一下

网友:
是要这样的?根据这个结构原理做个气动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点快换夹具

零点快换可以的,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是有那种PC定位销吗,可以实现自动扣紧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