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开裂

楼主(2021-07-14):
(图片)

网友:
气孔,
焊缝不饱满熔覆金属不够
45#钢是中碳钢,容易裂

网友:
裂什么了,楼主应该知道什么叫裂开吧

网友:
都知道是45号还直接焊接,不裂才怪呢。

网友:
电流过大,送丝速度慢。

网友:
二保焊还是手工焊?电流过大。

网友:
中碳钢45钢的焊接本来就很差。这两个零件可以用低碳钢Q235-A

网友:
虽说45#不好焊接,但也不是不能焊接,看你这结构也不至于,还是焊接工艺问题吧。

网友:
45钢换Q235A

网友:
45钢本身焊接性能不好,需要做好预热,尽量避免弧坑裂纹,弧坑裂纹容易引起开裂。

网友(点评):
说的没错

网友:
焊前预热,找个明白人好好搞搞焊接工艺吧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A:
焊缝开裂,多半是保护气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缝开裂,多半是保护气不够

开裂与保护气有必然联系吗?

网友:
开裂是缝 这是孔

网友(2021-09-03):
45#钢含碳量较高,硬度比较大,我觉得您可以试一下将母材加热200度左右焊接,焊接后缓慢冷却。焊材选用一些抗裂性能较好的,网上和手册可以查到。确定下母材是否做过淬火。

网友(2021-10-05):
直接说开裂不好分析,需要把焊接工艺说一下,有没有预热,使用什么焊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