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求助

楼主(2021-07-14):
各位大神看看这标的有没有问题

图2

图2

图1

图1

楼主:
111

图3

图3

网友:
有问题,容易产生歧义, 要让加都,很清晰的知道;

直径12的孔是深度10, 从哪个面算;

网友:
没问题。非标都是这样标的,非要纠结格式什么的,没有意义,图纸都出不完,
不过你的孔打的有问题吧,正常沉头孔是贯穿,你是不是调打孔参数什么了

网友:
自己试了试,sw有自己的默认GB机制,应该是对的。

网友(点评):
你这标注叫正常吗

网友:
螺栓过孔要标注贯穿

网友A:
沉头孔不贯穿的话有啥意义呀?
标注的话,自己调完参数直接孔标注就是这么出的,没啥问题呀

网友:
标注方式没问题,我也是一直这么标注的。

网友B:
楼主标成那德行了,一个个还看不出来,还大叫正常。你们的solidworks该重装了

网友:
沉头孔可以,皿头的有歧义

网友:
需要你向操作师傅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标成那德行了,一个个还看不出来,还大叫正常。你们的solidworks该重装了

14版之前的标注不能分上下的,所以默认才会像上面发的那样!

网友:
意思能理解就够。但标注手法不是很正规。

网友:
没啥问题,我一直都是这么干,东西没错过

网友:
把侧视图的虚线显示出来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沉头孔不贯穿的话有啥意义呀?
标注的话,自己调完参数直接孔标注就是这么出的,没啥问题呀

如果是很厚的板也贯穿?

网友:
好奇这么多人回答 ,难道没有人发现 ,图纸标注其实有个问题么 ,沉头孔标注要标小圆的不能标大圆的 。自家图纸用问题不大 ,给客户细微错误,就显示公司的专业程度了

网友C:
如果:
1.板厚=10,那么深度10不能标,标也是多余;
2.板厚<10,那么标这个10就是错误,也不能标;
3.板厚>10,那么孔就不是通孔,不是通孔的沉头孔除非是特殊需要,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4.如果按图中方法标注,只能用在板厚>10的情况,标注合理但不实用。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这样标
前提是机加看得懂,机加看不懂不会说他的问题,只会说从来没见过这么标的,都是怎样怎样

网友:
埋头孔和沉头孔要区分开来哦,这样标注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
1.板厚=10,那么深度10不能标,标也是多余;
2.板厚10,那么孔就不是通孔,不是通孔 ...

赞同,18版sw你只要绘制的时候,是贯穿的,使用孔标注的时候后边会自动显示完全贯穿

网友:
我不懂,我就是过来打酱油的

网友:
箭头要实心箭头啊

网友:
专业是专业,不过对于现场工人来说这种标注算是冷门知识了,个人认为倒不如直接标注沉孔直径和深度,或者画个局部剖视图,谁都能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