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沟槽凸轮设计

楼主(2021-07-14):
平面沟槽凸轮设计有没有哪位大神懂得,求指导
我目前打算设计一套平面沟槽凸轮设计竖直安装,行程70mm。有没有哪位大牛指导指导!!!

网友A:
你可以下载一个 今日制造  solid works插件。里面就有各种凸轮的设计工具。高级点的就是camtrax凸轮设计工具。

网友B:
需要的速度 负载 和最终实现的路径轨迹 列一下 就可以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的速度 负载 和最终实现的路径轨迹 列一下 就可以设计了

谢谢,我先尝试哈  不行再来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下载一个 今日制造  solid works插件。里面就有各种凸轮的设计工具。高级点的就是camtrax凸轮设计工 ...

这些都已经准备好了

网友:
这个要用插件来做了

网友C:
行程有了,速度呢,负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程有了,速度呢,负载呢

负载7kg,速度250min/包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负载7kg,速度250min/包

你这速度是啥单位?

网友(2021-09-11):
我也正在学习凸轮  好好学习

楼主(2021-12-07):
引用 网友D:
你这速度是啥单位?

后来要求降低了,降到50包每分钟

网友(2022-04-05):
引用 网友D:
你这速度是啥单位?

应该反过来吧,250包/min,
大概意思是,每分钟完成250个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