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教形位公差的标注问题

楼主(2021-07-14):
问题1、我想表达让主视图的两个定位槽的两面,与俯视图里的长条凹槽垂直,这样直接标注在尺寸线上可以吗?

问题2、我想表达方板两面平行,且两个装导轨的定位槽的两个面也平行,这样标注可以吗?

另外,形位公差这样标,对尺寸有无影响?需不需要把尺寸上的公差去掉?

感谢大神解答呀!!

网友:
国标对这方面讲解的都很清楚https://wenku.baidu.com/view/58121da3b0717fd5360cdceb.html 随手百度了一个 https://wenku.baidu.com/view/6563f9054431b90d6c85c78b.html  自己看看吧

网友A:
对称公差数字与基本尺寸数字竟然大小不一,平行度公差竟然没基准,公差独立原则你竟然完全不知道,你的公差知识是零蛋,楼主我就问你大学期间你是不是天天旷课

网友(点评):
武断了啊 你咋知道他(她)上过大学?

网友B:
第一张图左边的平行度箭头指向不对。
第二张图下面尺寸132平行度没有基准。

网友:
估计新手都会有楼主的困惑,互换性的书翻的次数太少了,抄图抄的太少。

网友(点评):
对头,多看看别人的图上面怎样标注的,很快就学会了

网友C:
好好去看看《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一书,不懂的不要瞎说,误人子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称公差数字与基本尺寸数字竟然大小不一,平行度公差竟然没基准,公差独立原则你竟然完全不知道,你的公差 ...

这都能看出来...互换性基本上上课就玩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左边的平行度箭头指向不对。
第二张图下面尺寸132平行度没有基准。

这都能看出来...互换性基本上上课就玩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去看看《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一书,不懂的不要瞎说,误人子弟

有没有这本书的资源?

网友:
https://www.mfcad.com/jixiejichu/gongcha/show_957.html

网友:
这个可以免费下载,注册下就行,自己动下手!

网友D:
图纸的行为公差 看的有点晕。1.平行度0.03 C   你这个 我就没看懂,如果你表达的意思是两个面共面    可以标注轮廓度0.03 CZ(意思是:控制两个面的高平面度和高低差)  2. 平行度 不要标注在标注上,(这边标注是误以为是中线或者是中心面的意思),可以标注轮廓线或者界线上  还有其它问题, 可以去看一下 欧标的GPS ,国内GB就是根据欧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的行为公差 看的有点晕。1.平行度0.03 C   你这个 我就没看懂,如果你表达的意思是两个面共面    可以 ...

谢谢指导,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轮廓度  不是平面度

网友:
公差配合不是看看书就能懂的,需要实际加工制造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轮廓度  不是平面度

我想了想,我要求的是两面共面,槽深并没有要求,这样用平面度要求两个面有共同公差带,共同公差带的高度是0.02,这样就可以了吧?用轮廓度来规定的话,意义是让实际平面是在理想平面±0.01的公差带内,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找张图纸看看吧,学习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