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运动晃动

楼主(2021-07-15):
如下图,电机带动同步带,滑动轴承在前后运动时下方摆臂前后晃动有点大,请问后面再加一个滑动轴承,两个轴承支撑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再加一个会改善,改善多少看你加的位置了。这里还是用线轨好点。

网友:
应该会好些。

网友:
建议用线轨

网友:
边做边改

网友:
能改善不少。

网友:
趁早换成直线导轨,你这个跨距有点大了

网友:
g6精度的导向轴 晃动不怎么大  淘宝货跟米思米不能比  试过

网友:
最好是用直线导轨,稳定性更好!

网友:
伺服跟直角行星减速机都用了怎么就省两条直线导轨呢

网友:
怎么加都没用,你那是轴晃,这么长的跨距,直接改光轴导轨或直线导轨,不要犹豫

网友:
用直线导轨的话,直线导轨下方需要一根梁固定导轨,增加了刚度,你这要增加刚度只能增加滑动轴承的中间轴直径了,但增加了直径成本算下来和直线导轨加一根横梁差不多了,你自己比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