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限位和缓冲器

楼主(2021-07-15):
去别的公司看了下,他们的设备用到气缸的地方, 不论大小基本上都是限位加缓冲器的标配;
我就很奇怪了,我司的设备气缸基本不用缓冲器的,有时候连限位都没,就直接一个气缸用,只是
偶尔有点位置精确要求了,可能会加限位块
不知道大家用气缸怎么配缓冲器和限位的?

网友:
我和你们情况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保护气缸,防止活塞撞击缸体,增加气缸使用寿命

网友:
缓冲器最好都用,否则设备有异响和震动,硬限位有精度要求的必须有

网友:
高速气缸必须使用缓冲器,不然,能量得不到消耗,设备直接给挂了

网友:
保护气缸和限位

网友:
实现精确定位和保护气缸。

网友:
如果气缸本身带有气缓冲的,是可以不再增加缓冲

网友:
你是没有去看长久的情况,用久了问题就会出来了,到时各种不稳定!

网友:
在使用气缸时,需要有缓冲器和限位块,这是你看到很多的日企的设备用的久,故障率少的原因之一。
当然了,也需要增加一些成本,用加工限位块可能会贵一点,不过SMC及亚德客的滑台气缸有标准的、便宜的限位块卖的

网友:
气缸行程两端的动能如果比较大,在没有缓冲器用来把能量吸收下来,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震动,抖动,造成机械机构,密封件寿命缩短,气缸整体寿命将会大幅度减少。

网友:
这个要看工况的,负载速度跟气缸缸径的比值大很多的话还是要外加限位,限位也分金属限位,聚氨酯,塑钢,油压缓冲器等等.
但是也有气缸本身就是气缓冲的或者行程很短,且负载小,速度慢,缸径又大,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不用加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