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标准件有哪些

楼主(2021-07-15):
机械的标准间有很多,麻烦大家列一些常用的,这些常用的一般都有电子选型手册或插件之类的吧

网友:
这太多了吧

网友:
不同领域应用方向不一样

网友:
开酒店吗?

网友:
螺栓,螺钉,螺母,定位销

网友:
上米思米或者其他供应商要一份FA 上面你能看到都是标准件
电子标准件同理

网友:
这个标准件就太多了,你把国标看一遍就知道了

网友:
常见的标准件:螺栓,螺母,轴承,密封圈,垫片,挡圈等根据国家标准能买到相应规格或者尺寸的零件。

网友:
直线轴承和镀铬棒是最常用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