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座如何调水平,用什么方法,什么工具

楼主(2021-07-15):
底座如何调水平,用什么方法,什么工具

网友:
最方便,加垫片

网友:
水平仪摆平面上,调底座的地角,通过升降地角把水平仪中的水珠调中就行了。

网友:
有条件 的用百分表调。无条件用水平仪调。

网友:
不知道你调水平的精度多少,设备震动大不大

网友:
一般靠水平仪,调四个支撑地脚的高度

网友:
加组合垫片,0.1,0.2,0.3,0.5每个规格多做几个,调整时增减不同规格的垫片数量。调整需要水平仪。

网友:
你这种问题,你很难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因为从你的表述的东西,获得信息量太少,大家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回答你

楼主:
加垫片只能保证整个面,不能保证水平

网友:
有那种打光线的水平仪,效果好

网友:
是的,水平尺其实精度很低,用光那种比较靠谱,但是要幅面够大,角度误差才小。

网友:
水平仪两架,找前后左右,地脚螺栓调整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垫片只能保证整个面,不能保证水平

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机器水平使用。用水平尺,确定三点。或者在地脚焊螺母,用螺栓辅助找平。

网友:
一般都是靠水平仪打表,调出来的了!

网友:
大型设备用水准仪,俗称用镜子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