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材料,表处

楼主(2021-07-15):
近期遇到一个小设备的改造。客户原来的设备机构简图见图1。两端能上下直线运动,中间横梁和滑台是通过一个转动副连接。客户要求是通过两端滑台上下位置的不同,使横梁呈现不同的斜度。明显原有机构在两端立柱固定时是不能实现的,客户现在要求就是使两端固定(两个立柱的距离可根据设计调整),并实现功能。

现在我改成了图二那样。一端不变,另一端与滑台连接件改成一个滑槽。

连接件如图三所示,图片上3个并排小孔与横梁通过螺钉刚性连接。中间为一个阶梯的槽孔。槽内放置轴承。其端面如最后一图所示。外框为横梁,中间长长的为一个10mm的轴,然后从上到下依次为连接件,6300轴承,轴套,6300轴承,连接件。

由于这是个相当于帮忙的工作,老板不想花费太多,所以我计划选45钢,加工连接板,最后板厚度18mm。

横梁和横梁上的负重约40公斤。

连接件需要能在环境温度下,不生锈,我材料选择45钢,可以吗?可以怎么表处?滑槽那渗氮提高耐磨的话,就两件,加工商不愿意,成本也高。

(简图手机画的,见谅,有画的不对的还请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温度多高也不说

网友:
环境湿度大时45钢会生锈。45钢发黑处理。滑槽用45钢淬火处理硬度也不低,不用渗氮也可以达到。

网友:
神™表处啊……我果然是个菜鸡,匿了。

楼主:
室内温度,正常的室温。26℃左右。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15 21:53环境湿度大时45钢会生锈。45钢发黑处理。滑槽用45钢淬火处理硬度也不低,不用渗氮也可以达到。
谢谢,前辈。45#钢,发黑后还容易生锈吗?有个同事说他之前做的发黑,还是很容易锈。

网友:
|目标航向星辰发表于 07-16 13:06谢谢,前辈。45#钢,发黑后还容易生锈吗?有个同事说他之前做的发黑,还是很容易锈。
也可以考虑用镀蓝白锌来解决生锈的问题。

网友(2021-10-13):
45钢发黑后有水气还是很容易生锈

网友:
都没看明白你说的啥,看完文字,看不到图,看完图,看不到文字。原谅我的阅读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