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长度尺寸是干嘛的

楼主(2021-07-15):
sw中 智能尺寸里面的路径长度尺寸是干嘛的 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作用

网友:
计算周长

网友:
就是字面意思,长度

网友A:
例如此图,大小带轮的节径确定后,可以利用路径长度代表皮带的长度来确定带轮的中心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例如此图,大小带轮的节径确定后,可以利用路径长度代表皮带的长度来确定带轮的中心距

你这是自动生成的还是手动标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自动生成的还是手动标注

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

网友C:
计算圆周长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圆周长的作用了

具体怎么用,能不能举个例子说一下咋用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