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打胶L形轨道

楼主(2021-07-15):
准备上一套自动供胶的AB胶手动打胶系统,打胶轨迹是一个L形,目前设想做一个系统把胶枪固定在该系统上手动拖动,L形两边各约0.5米,因为是人工操作,且工艺要求L形两边相交圆角尽量小,最大不能大于3厘米,且打胶动作要一气呵成不能有任何卡顿或者不连贯。我之前设想将机构固定在如下图所示的环形导轨或者带附件的链轮传动的链条上,但都被拐弯半径过大这点否决了。又设想用两组相交的XY轴直线导轨,但感觉中间L拐弯换边停顿时会有冲击,且动作不连贯。求助诸位大神有没有人有好的建议?不胜感激!

楼主:
之前有人设想用类似窗帘的那种滑道内一个尼龙轮的机构,但评判下来感觉也不太好,因为整套机构不是刚性的。现在希望是刚性机构,即胶枪只需施加很小的水平力即可,枪头轨迹限定。

网友A:
用两组相交的XY轴直线导轨加两套枪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组相交的XY轴直线导轨加两套枪头即可

双枪老太婆?好像不太合理,这样每个工位需要增加两条供胶管路了。

网友B:
因为是人工操作,且工艺要求L形两边相交圆角尽量小,最大不能大于3厘米,且打胶动作要一气呵成不能有任何卡顿或者不连贯。

从这个描述。。。行程不短,靠人工一气呵成,得烧高香才行,不然咳嗽一下,产品就次了

网友C:
感觉你这要求很高,然后是人工,不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人工操作,且工艺要求L形两边相交圆角尽量小,最大不能大于3厘米,且打胶动作要一气呵成不能有任何卡 ...

不是这样理解的,打胶轨迹是沿着轨道来的,相当于枪口位置已被限定,另外这个实际打胶路线没有那么精准,偏离半个厘米没有问题。要求手动操控胶枪动作一气呵成不能明显卡顿是考虑到打胶效率和操作人员体验的,毕竟每天反复操作数千次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这要求很高,然后是人工,不合适啊

要求不高啊,最关键一点,顺滑就行

网友:
移动折叠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理解的,打胶轨迹是沿着轨道来的,相当于枪口位置已被限定,另外这个实际打胶路线没有那么精准, ...

你可以参考一下搞装修的,瓷砖美缝的那种工具,熟手可以顺滑

网友D:
一楼正解,只是成本会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楼正解,只是成本会比较高。。。

我发的那个环形轨道拐弯半径太大了,一般半径100mm以上,我现在希望半径在30mm以下,所以就不适用了

楼主:
头疼的是那个拐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搞装修的,瓷砖美缝的那种工具,熟手可以顺滑

有拐弯吗?

网友E:
用链条或者同步带,打胶的装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链条或者同步带,打胶的装装上去

这个我考虑过,但是这种方式转弯半径太大,现在要求轨迹转弯半径最大不能超过两厘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