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行程确定的问题

楼主(2021-07-15):
请教诸位,图中的气缸行程是应该按照D1算,还是按照D2算。3D图我也模拟了,D1的尺寸最接近,选D2的话实际行程会大好多,望大家能解答一下,谢谢!!! 1626347915(1).jpg

网友:
用行程可调气缸比较合理,气缸的行程一般不用尽的,特别是动作方向,回收方向由于受力小,可以让气缸到底。长期用尽行程会使气缸容易损坏。

网友:
气缸行程是汽缸活塞杆伸出的长度。所以应该是D1,右边气缸与连杆重合点轨迹在水平轴上的投影的长度,而不是弧长。

网友:
理论是D1,实际选的时候至少50行程,用机械结构来限位

网友:
最终伸出长度减去初始伸出长度就是气缸的行程。不用纠结中间过程

网友:
行程选D1就可以,前面接头螺纹可以适当调整行程,安装方式要选前铰支,后铰支或中摆。

网友:
选D1,因为气缸是走直线的。

网友:
行程要比D1稍长,用硬限位调整位置。图示自由度不够,会损坏气缸。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上图只是画个示意图,尾部的铰链省略了,D1行程也是随便画的,主要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行程选用是用D1还是D2。

网友:
活塞杆头部走的是弧线

网友:
气缸是直接运动;选D1;行程50 +可调限位

网友:
看图中,无论中间点有多少,呈现递减趋势,行程就好算了。
除非中间过程点突然变长了,比如A2>A1,行程就变成了A2-A4。
这个看明白了!

网友:
气缸尾部增加一个旋转副。